请问下出GERBER前要检查下什么?

楼主(2009-10-11):
今天去面试,别人问我出gerber前要检查点什么?我一下总结不上来,说得很乱,不知道哪位高手能帮忙总结下!顺便在问下,零件摆放要注意些什么,该怎么摆放?谢谢

网友:
出gerber:
DRC检查
连接性检查
丝印检查,不能放在元件焊盘上等

零件摆放:
是否满足机构要求,如高度?
热敏元件与发热元件之间是否有适当的距离?
线路的干扰问题是否有所考虑?
信号流程是否顺畅且互连最短?
调整可调元件是否方便?
元件布局是否疏密有序,排列整齐?是否全部布完?

说的不全,希望楼下的补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