布线问题请教??

楼主(2009-10-11):
今天在打开pads ROUTER 布线,发现一些相同的网络不可以连在一起,而只允许在某一处允许相连,选择NET发现它们确实是同一根网络,这是为什么啊??如何解决?????

网友:
可能你布线的时候把DRP打开了,

楼主:
可能你布线的时候把DRP打开了,
引用 网友A:
DRP?是DRC吧,哪里面我没有打开的

网友:
那要么就是你把那个网络铺了一块COPPER铜。你把COPPER的颜色打开看下是不是有。

网友:
把你文件传上来看看才知道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