;请问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与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有什么不同

楼主(2009-10-12):
如题,刚学不明白,请教了!!!!!

楼主:
主要是Summer和Winter代表什么意思啊?????

网友:
altium 公司的政策,每年要推出2个大的版本升级,所以就有 SUMMER 和 WINNTER 之分,表示每年的2个不同大版本。

关于 S09和W09的区别,你去altium 的官方网站看好啦~

楼主:
altium 公司的政策,每年要推出2个大的版本升级,所以就有 SUMMER 和 WINNTER 之分,表示每年的2个不同大版本。

关于 S09和W09的区别,你去altium 的官方网站看好啦~
引用 网友A:

那么AltiumDesignerSummer9Build9.0.0.17654比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 SP3 Build8.3.0.16776应该新一点,但功能应该差不多。对吧?

网友:
我就知道破解的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会丢底层金手指,焊盘。

楼主:
请问那一个版本破解的最好?!!!!!
先谢了!!!!!

网友:
我就知道破解的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会丢底层金手指,焊盘。
引用 网友B:

原来如此,我一直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...此前在坛子里问也没人回答上来...

网友:
summer 09 肯定是更新一点的,但是目前winter 09还是很稳定的,其中比以前版本的一个好处就是差分线布线时能够从头布到尾,不会像以前一样不能连接到终点

网友:
  • 图形化的装配变量
  • 图形化的板级元件标注
  • 在原理图上区域设定网路类和规则
  • 按需许可系统 —— On-demand licensing system
  • 基于浏览器的License管理和报告
  • 新的home 页面
  • 供应商数据增强
  • 元件清单(BOM表)的改进
    • 增加到32个机械层
    • PCB-specctra 界面的增强
    • 增强的 DRC 冲突显示
    • 改进的测试点(testpoint)系统
    • 增强的网络高亮
    • 3D模式中的单层显示
    • 3D 性能的提升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