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理图转换

楼主(2009-10-12):
    pads格式的原理图能够转换成protel格式的原理图吗?

网友:
    可以,最简单的方法 把文件拖到Protel界面即可

楼主:
    2楼的这样拖不行吧,请告知详细步骤

网友:
    Protel中有导入向导,你再试试
我也再试试

网友:
    在pads导出.asc格式,在Protel中导入此格式即可

网友:
    用AD8以上版本就可以直接导入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我在导入的时候找不到asc的文件类型是怎么会事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导入时没有*.ASC是怎么回事

网友:
    进来学习!谢谢版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