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 DECAL问题

楼主(2009-10-13):
我在给原件分配封装的时候跳出
error: PCB decal dm365:
dm365 not valid for part with pin mapping -NON-numeric pin number A1...

其中DM365是我做的封装的名称。
原理图是orcad导过来的
DM365一共有15个部分。

由于这个问题,我的封装始终做不上去。
望高手解答。
谢谢

网友:
好像是number和name没对上

网友:
楼上的正解。

网友:
我不用ORCAD

楼主:
是用PADS LOGIC 9.0画的。
number和name没对上?怎么对啊

网友:
是我搞错了。例如是二极管出这个错误可能是在原理图里面的number设为A,K,在元件封装里number是1,2,然后管脚号影射编辑不对管脚号影射勾上这个

如果1,2和a,k没对上就会出错

网友:
楼上正解

网友(2009-11-25):
没错,特别是BGA封装元件,更要小心对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