过孔与鼠线怎么一样移动?

楼主(2009-10-13):
过孔与鼠线怎么一样移动?我修改线与过孔移动时不能整体移动。请高手帮忙!!!

网友:
在slide命令下选中vias with segments就好了。

网友:
你要移动的是过孔与线吧,如果不是,是鼠线的话,你理解是有误的,鼠线只是同网络间的一个连接指示。
如果是线和孔一起。
你移动的时候同时选是孔和线(同时可以一起选择器件),同时在Options->Rotation->Point下选择User pick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