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采用gloss功能检查直角走线?

楼主(2009-10-13):
如题,请高手帮忙解答,谢谢!

网友:
叫老板给你装个skill

楼主:
呵呵,就是找不到skill啊?不知道哪位能够提供一地址。

网友:
都是公司自己的,或者自己写的。
$ z2 p/ x" [9 L  t你可以找个高手给你写一个。

楼主:
好吧,还是谢谢了!

网友:
只要你设置正确也可以用gloss检查。不过,用gloss是有可能检查不到的哈,还有可能会使得你的走线改变形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