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 库

楼主(2009-10-13):
自己做的封装库怎么加到allegro pcb 中?

网友:
Setup---UserPreferences---Design_paths
里面可以选择PSMPATH是元件路径。PADPATH是焊盘路径。
自己去添加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Setup---UserPreferences---Design_paths
里面可以选择PSMPATH是元件路径。PADPATH是焊盘路径。
自己去添加就可以了。
引用 网友A:

正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