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中层颜色设置的问题!

楼主(2009-10-13):
allegro中层颜色软件默认为都是绿色的!@#

请问层颜色设置的时候,有没什么规定或者参考什么的?  还是完全看自己怎么喜欢怎么设置每个公司都不一样呢?

一般情况下,没层都都应该设置成什么颜色好呢呢!

以前用protel的,都是用软件默认的设置,初学Allegro, 望指教@!#

网友:
根据自已习惯
个人习惯
ETCH TOP:绿色  ETCH BOTTOM:红色
丝印:白色
DRC:黄色

楼主:
大哥 能不能给个脚本啊@!那里面层好多啊!@ 不晓得怎么设置好@!#

楼主:
他里面有好多层,应该不是每层都要设置的吧@   通常画板子都要设置那些层呢!

多多指教啊!@

网友:
你要用的那些层你设置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