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orcad16.2生成Netlist的问题

楼主(2009-10-13):
各位大侠:本人小菜鸟一只。有如下问题求助大家:在orcad16.2 中DRC检查已经通过,封装信息也已经添加,但是就是不能创建网表,而且不会出现提示信息:
在下面的截图中该怎样设置呢?

网友:
http://www.eda58.com/catalog.asp?cate=9&page=1
看看,有很多ORCAD教程

网友:
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了,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系统式Vista系统的原因啊,请问你知道答案了吗?

网友:
我的也是这个问题,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系统兼容性问题。

网友:
你这个orcad16.2是从那里下载的,好象是vista的,

网友(2009-12-31):
应该是兼容的
我是WIN7都可以输出
不过我输出网表的时候是出现警告 说什么版本的问题
不知道对在PADS2007中导入会不会有什么BUG
之前用的ORCAD16.0的
现在安得16.2 搞得16.0用不了了

网友:
哦 对了
在OTHER中的选项你设置没
FORMATTERS选项 选择你对应的格式
我是PADS 所以选的是PADSPCB.DLL

网友(2010-09-06):
orcad執行檔必須用系統管理員身分開啟才可以netlist.

网友(2010-11-05):
不管是WIN7 或是 VISTA , 先要確定工作檔案夾是不是有權限(最好是同OS登入是同一個USER建立的), 如果不是就要用[系統管理員]去RUN OrCAD, 才能在工作檔案下產生NETLIST.

网友(2011-09-30):
Win7+SPB16.2.001 碰到同样问题, 前段时间好好的,突然发现不能生成网表了. dsn文件没问题,在另一台机器上能正确生成网表. 打006补丁不能成功. XP下16.2用了两年多了也没发现过这样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