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左键选择问题

楼主(2009-10-13):
请问
     以前可以左键直接选择某根走线之后按键盘上的DEL删除,可是现在只能先选择功能菜单的删除,再选具体的走线进行删除,请问是怎么回事?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谢谢

网友:
你用的allegro吗,要先执行命令再选择要执行命令的线/孔/器件。
你所说的可以再键盘是按delete,是需要在env中设置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