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高手allegro中如何显示部分器件的value?

楼主(2009-10-14):
板子上大部分器件的Value值不需要显示,但有小部分需要显示,怎么办呢?谢谢!

楼主:
像以前protel中只要将器件的comments设置为hide就可以了,allegro如果设置为不显示的话,所有器件就都不显示了.如果少的话,可以直接添text到丝印层,量多可就不方便了.还请高手赐教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