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走线为什么显示很细,宽度类似鼠线?

楼主(2009-10-14):
如附件所示,我的PCB走线显示很细,类似鼠线。但在导出GERBER后,走线宽度与我设计的一样。请问这是否由于元器件摆放时重叠导致有告警?就这样走是否会有问题?

网友:
輸入命令“r0”試試

网友:
你设置的显示线宽太大了,该小一点就行了。

楼主:
的确如上面两位所讲,谢谢!

网友:
这个早就知道了

网友:
真是可爱!

网友:
学习了以后可不能出这个错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