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更改gerber文件

楼主(2009-10-14):
现在要求更改过孔间距,但手上只有gerber文件,听说可以用cam350进行更改,但找不到相关教程,各位有没有会的啊?谢谢

网友:
    修改少的话,可以在CAM 350 中改,多的话不建议.   EDIT -MOVE
    可以移动.要注意将焊盘\走线\钻孔一起移.

楼主:
    修改少的话,可以在CAM 350 中改,多的话不建议.   EDIT -MOVE
可以移动.要注意将焊盘\走线\钻孔一起移.
引用 网友A:

请问修改gerber一般用什么办法啊??现在经常都要修改客户gerber,但自己又不会修改,经常要找PCB厂商帮忙,还有拼板是如何做的啊?所有涉及gerber的修改都不会啊,请问哪位可以教一下啊??谢谢!

网友:
    到CAM 资源区,找个CAM350 教材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