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封装怎样转出3D图?

楼主(2009-10-14):
在PCB板中想把所有料件以3D图形转出,但要求每个元件在建封装时就要考虑,不知怎么做?请教高人!

网友:
3D图用什么软件查看?
Auto CAD还是ProE
建立封装时添加高度就可以了
ProE的话直接导出IDF文件.emn和.emp就可以了
Auto CAD也可以看.brd格式的简单3D图的
导出DXF的过程中选中Export Symbols and Padstacks as Blocks
导入Auto CAD后,选择视图--三维视图--西南/东南/西北/东北视图

网友:
又学习了以个方法!不错!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