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设置线等长?

楼主(2009-10-14):
allegro中,怎么设置一组线等长?
比如一组数据线要等长。

楼主:
急切的在线等,盼高手指教!

楼主:
高手快来指点一下啊

网友:
在Constraint Manager的Electrical域中的Net下的Relative propagation Delay工作表中对需要等长的网络建立一个Match Group,然后设置Match Group的各个参数即可。
【注】最好线创建pin-pair,用pin-pairs来组建Match Group,而不是用nets或xnets
Match Group中两个主要的约项是:Delta和Tolerance。
 2个电气概念:
        1)Match Delay:仅指定Tolerance值,Delta值空缺(而不是“0”)——所有的pin-pairs进行相互的比较,任意两个pin-pair的长度差在Tolerance内。
        2)Relative Dleay:同时指定Delta和Tolerance值,并选择一个Target。所有的pin-pair和Target进行比较,pin-pair的长度范围是:Target Length + Delta +/- Tolerance.
        4)Delta的值可以是负值。Delta的值为0和“未指定”是不同的含义。
        5)如果所有的pin-pair都没有指定Delta值,则不需要设置Target值。否则需要设定Target值,如果用户未设定的话,系统则会自动设定。
        6)Scope:
                (1)Globle:pin-pair相对于Match Group中的其他pin-pairs
                (2)Local:同一个net或xnet上的pai-pairs

网友:
在Constraint Manager的Electrical域中的Net下的Relative propagation Delay工作表中对需要等长的网络建立一个Match Group,然后设置Match Group的各个参数即可。
EDA365论坛网站|PCB论坛网|PCB layout论坛|SI仿真技术论坛【注】最好线创建pin-pair,用pin-pairs来组建Match Group,而不是用nets或xnets
Match Group中两个主要的约项是:Delta和Tolerance。www.eda365.com
2个电气概念:
EDA365论坛网        1)Match Delay:仅指定Tolerance值,Delta值空缺(而不是“0”)——所有的pin-pairs进行相互的比较,任意两个pin-pair的长度差在Tolerance内。
EDA设计师论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