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PADS router的一个问题

楼主(2009-10-14):
最近刚学pads,在用router的时候走线遇到问题:
我设置了一个差分对,目的是从接插件走一对差分线到芯片的两个引脚,
但到近芯片引脚的时候保护带出现,结果这对差分线始终到不了芯片的那两个引脚
请问着么才能解决?
我差分对都设为6mil宽。

在Default rules里的Clearance Rules里设置:
Same net

All      corner  via
via                 6
SMD     6        6
Trace    0
Pad       6

Other

Drill to drill   Body to body
     6                  6

Clearance里面全部设置为6  mil

哪位大侠帮我解答一下,谢谢

网友:
    差分线是点到点还是有连多个器件?

楼主:
    我的差分对是练2个器件,其中一个是终端匹配电阻,一个是芯片
    大哥,问题出在哪里?

楼主:
    不选网络NET为差分对,那选管脚对PAIR作为差分对?这样识别起来好麻烦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