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lood的保存和设置问题

楼主(2009-10-14):
pads 辅铜如何保存,每次我保存之后再打开layout,辅铜只剩下外面的矩形轮廓了,要在options里面的drafting里的Hatch--view在选到normal模式才能完整看到辅铜,请问在哪边设置才能让layout一打开就能看到完整的辅铜而并非只有辅铜的轮廓呢?

网友:
反正每打开就要重新铺铜一次。

网友:
PADS  没这功能!

网友:
PADS为了减少文件所以把铺铜这一块只显示轮廓。

楼主:
我在电源层和地层必须加flood吗?我看没flood之前,打电源和地的过孔上面也有大叉标记的。

网友:
    电源层和地层设置为split&mixed  则要flood, 设置为CAM PLANE 则不用铺铜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