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rcad CIS 数据库求助---麻烦各位多多指点

楼主(2009-10-15):
请教一个问题:
我的orcad CIS数据库文件是使用Access建立的,现在出现一个问题:
将这个文件放在服务器上后,只要有一个人打开Orcad开始调器件后,其它的人就不能使用这个文件了(也就是不能够使用库了),请帮忙解决一下,谢谢了!

网友:
如果所有用户都有读写权限的话,那么任何一个用户使用OrCAD调用器件,其他的用户只能用只读的方式打开该mdb数据库,这是正常的。

你说的不能使用,是指的不能修改呢还是不能打开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