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理解ALTERA的FPGA里面的scfifo的用法

楼主(2009-10-15):
如图,ALTERA的FPGA给出了如下的图片,但是如何读懂啊?3 k% [' t; V. k5 p

网友:
看上去绿的是输入端,红的是输出端,clock为读写时钟,wrreq为写使能,当wrreq为高电平时,在clock的上升沿将data上的读入队列尾。rdreq应当是读使能,当rdreq为高电平时,在clkok的上升沿在q上顺序输出队列中的数据,aclr应当是异步清0端。emptv用于指示队列是否为空,从图中看应当是高电平有效,推断full用于指示队列是否为满,同样是高电平有效,而q为数据输出端。另外,可以从图中还可以推断出q有保持数据的作用,q中的数据在新的数据输出之前将会保持不变。

网友:
xx是不定值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