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HyperLynx] ORCAD CAPTURE CIS 原理图可以 BOARDSIM BOARD

楼主(2009-10-15):
orcad CAPTURE CIS 原理图后缀为.DNS,可以直接用Translate PCB to BoardSim Board转成.HYP文件嘛?我试了下,转换时没有提示错误,但找到.HYP文件,打开时提示:Error Counting nets:.hyp file is corrupt or empty!

网友:
问:ORCAD CAPTURE CIS 原理图后缀为.DNS,可以直接用Translate PCB to BoardSim Board转成.HYP文件嘛?
答:不可以

楼主:
问题一:那什么软件生成的后缀.DNS的原理图可以转?
问题二:我用PADS 完成的PCB导入HyperLynx,即Translate PCB to BoardSim Board,点击translate&open,提示Error Counting nets:.hyp file is corrupt or empty?请问是导入错误,还是操作问题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