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HyperLynx] PCB导入问题

楼主(2009-10-15):
3金币
orcad CAPTURE CIS画的原理图,文件后缀为.DNS,在进行HyperLynx PCB导入时,提示转换成功,但打开生成的.HYP文件时提示:Error Counting nets:.hyp file is corrupt or empty!请教下大家,是不是哪里操作错了!

网友:
好像有些怪?
HyperLynx 的 .hpy file 應該是在 PADS lauout 裡面轉的,好像不能直接由 .DNS 轉吧?
若直接由原理圖轉,那它要分析什麼?

网友:
HyperLynx 的 .hpy file 應該是从PCB文件转过来的,是布线后仿真分析文件,怎么会从原理图直接导过来呢?

楼主:
在BoardSim里,有提供.DNS转.HYP转换的,我也纳闷!后来也试了由PADS LAYOUT%ROUTER完成的PCB转.HYP,点击translate%open,弹出提示Error Counting nets:.hyp file is corrupt or empty!请教下错误原因。谢谢!

网友A(2010-01-12):
那个.DSN不是指原理图的DSN,而是Cadence里面的自动布线器Spectra的文件格式。

网友:
希望这个回答能解答你的疑问

网友(2010-05-12):
我用的是Padslayout, 打开.pcb ,在Layout 的tool 下点Boardsim
,点Ok就可以生成.hyp文件了。

网友(2011-05-31):
这样倒是有点奇怪,没有这样用过,原理图是前仿真吧,感觉有点奇怪

网友(2013-11-12):
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?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,帮解答下,谢谢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个.DSN不是指原理图的DSN,而是Cadence里面的自动布线器Spectra的文件格式。

你好,你所说的“Cadence里面的自动布线器Spectra的文件格式”,这个功能我怎么找不到呢?我用的是cadence allegro16.6版本的。

网友(2014-03-25):
貌似这个问题遇到的人很多啊!我不郁闷了,但问楼上解决了吗?能否指教下解决方法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