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里元件能镜像吗?

楼主(2009-10-15):
两块板采用插针接口,下面一块板的的插座放在顶层,第一脚靠边框这边,上面的板的插针要放在这块板的底层,元件FLIP后第一脚就跟下面的块板反向了,以前用protel有个元件镜像功能,不知pads有不有这个功能,还是通过别的方式实现的?先谢谢各位了

网友:
可以的,用flip side就可以了

网友:
    两个板对插,有公头,母头之分,要做不同的封装.要完成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