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2007大十字光标如何设置?

楼主(2009-10-15):
刚刚装了2007,怎么与2005的区别这么大啊?十字光标也不知道在哪里设置?高手指点,谢谢。

网友:
点TOOLS,点OPTIONS,在对话框里找到CURSOR,就可以选择光标style(nomal或small cross或largee cross 或full screen)

网友(2010-01-29):
恩,我刚好也遇到这个问题,没想到这里有现成的答案,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