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2007输出CAM遇到的问题

楼主(2009-10-15):
我刚转到pads,用的是pads2007。在输出CAM 的gerber文件时遇到问题。
上图是top层的preview,下图是bottom层的preview。我的板子实际是画了四个定位孔。
可是在top层里缺失了下面的两个定位孔,在bottom层没有问题。
这是怎么造成的?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回2楼:外框是board outline画的,定位孔是board cut out画的

网友:
还没遇到过,你定位孔是用什么做的

楼主:
高手出来指点一下啊

网友:
定位孔一般用个没有焊盘与孔一样大的pad制作,这样在制作和放置定位孔很方便的!

网友:
打开PCB看看你的定位孔的属性,然后再看看GERBER的设置对不对,重置一下就可以了

网友:
    是copper 的外框先画,还是board cut out先画?copper 先的话.把copper 删除了,重新画外框再灌铜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