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PCB覆铜问题

楼主(2009-10-15):
我以前没做过板子,所以比较菜。希望大哥们能不吝赐教。我的双面板反面是微带线,宽为3.5mm,长为900毫米左右,我采用蛇形绕线,由于板子小,所以板子这面基本上全是线,那这面还能覆铜为地吗?

网友:
意思是有一面全部走信号线了对吧,地层敷铜就ok

楼主:
这位大哥我的板子一面是微带线,另一面有一部分没有元器件的地方,你的意思是我只能在top层覆铜

网友:
你的线考虑过能不能窄点啊

网友:
如果要铺地那个层走线过多,铺地效果是不明显的。应尽量保持地平面的完整性,有时为了考虑电流回路的捷径,也需要打破常规,并不是必须顶层水平底层垂直。我的做法是双面板尽量在一个层布线,接地引脚不连线。由另一个层铺地搞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