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protel中原理图设计的引脚的电气特性

楼主(2009-10-15):
DXP中引脚的电气特性(electrical type)必须设置么?
这里的设置会不会影响或与PCB库有什么联系?
新手请多指教。

网友:
这个是原理图库在创建的时候需要设置的属性,默认PIN 的电气特性是 Passive

和PCB封装库没有直接联系,只与在SCH设计上有关.

楼主:
2# nihlathak 那这样的话,如果没有对引脚的电气特性设置,比如说信号输入的input特性没有设置还是passive,会有什么后果?
也就是设置这些特性的作用是什么?

网友:
引脚电器特性不设置不会影响PCB板的设计,如果你要对电路仿真的话,你最好要设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