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帮我看看我的PCB

楼主(2009-10-16):
刚画好的PCB,师兄说我走线很凌乱,大家能不能看一下,多提点儿意见,

网友:
    你真牛,14层的板子.偶最多就画过六层

网友:
    粗略看了一下,板子应该只是刚走通吧,好像后处理没做好:
    1、丝印上焊盘、交涉严重;
    2、内层电源没有分割好,电源层最好采用负片;
3、走线层大面积空余的地方建议铺上地网络,这样有利阻抗控制;
4、部分过孔打得太密,以致在内层形成分割线,有损SI;
5、由于层数较多,建议插件元件及过孔花用花焊盘形式,有利PCBA加工;
不当这处,请见凉~

楼主:
    谢谢你的意见,因为板子还没有打算拿出去做,所以有些小细节没有注意,譬如:丝印和焊盘冲突,布线层要铺地,另外由于我的电源太多,只有两个电源层,加上统一网络的电源有点儿分散,所以就给电源分割带来难度,这也是我最苦恼的一点,还有就是你提到得过孔太密,不会指的是板子边框的过孔吧?那是师兄特意让我打的,我估计是想用20H规则,另外师兄说我走线很凌乱,但又说我布局还可以,这话就让我很迷惑了,既然布局都确定了,走线不就也确定了吗?

网友:
    板边最好能用20H规则啦
过孔见下图

楼主:
    呵呵,你说的是那些孔啊,右边被圈住的部分是因为附近有2.5G的高速信号,师兄说要回流路径最短,所以就在旁边打过孔,后来他觉得不牢靠,所以又加了两层,铺地。也就是说顶层下面和底层上面都是完整的地,所以那些过孔以后会被删去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