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关于PCB覆铜问题

楼主(2009-10-16):
如图,我反面基本是线,各位大哥我还要不要覆铜?
PS:我是高频电路,蓝线是反面的微带线

网友:
我看还是把铜覆上好,可以减小接地阻抗,减小干扰。

网友:
能铺就铺,但要记得多打地孔,以免出现地线悬空

网友:
恩 ,最好 弄上!¥32

网友(2010-08-27):
回复 楼主:

    蓝线是反面的微带线是啥意思?可以解释一下吗?我也用PROTEL画板子的,可是我好像没听说过这个名词。请赐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