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ALLEGRO做锅仔片做不了吗?

楼主(2009-10-16):
allegro做锅仔片做不了吗?

楼主:
上不了图啊,我只想问下有没有人做过这封装。

网友(2009-12-31):
楼主解决没有,
我做过这个封装,出了几十套板,没有问题
不过资料在公司,如果有人需要,我可以做个说明发上来

网友:
什么是锅仔片

网友:
楼主应该指的是dome片吧,可以做的,不过要用到shape焊盘.

网友:
就如作一个120MIL的园形SHAPE,再在中间挖一个70MIL的同心园,保存时出错,提示错误下:Shape symbol cannot have a void in a shape。

网友:
可以用了,如先作一个120MIL的园末SHAPE,再在中间挖一个同心园,如70MIL,再在挖空后的SHAPE边上再开一个小的长方形的口就可以正常保存和使用了。

网友:
可以用了,如先作一个120MIL的园末SHAPE,再在中间挖一个同心园,如70MIL,再在挖空后的SHAPE边上再开一个小 ...
引用 网友A:

    不错!SHAPE不开个小槽在存档时会报错.

网友B:
可以用了,如先作一个120MIL的园末SHAPE,再在中间挖一个同心园,如70MIL,再在挖空后的SHAPE边上再开一个小 ...
引用 网友A:

    据说为了将小槽开的足够小,可以在AutoCAD中画,开一个0.00……01mm的小槽,这样导入Allegro中后,就是一个0.0000……001mil的小槽 ,小到厂子根本无视这个小槽,而Allegro不管,还是认为你有小槽的不爆错,于是乎,我们的目的达到了。

网友:
用不了那么麻烦。在ALLEGRO中开一个2MILE的口也不会影响使用的。

网友:
这个问题我也困惑了好久。终于在这里找着了答案。谢谢各位了。

网友(2011-11-03):
做是做出来了,,,但是在布线是地,,会有DRC报错,,

网友:
这个要怎么解决,,

求高手

网友:
看这里:
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31641-1-1.html

网友:
第二种方法如何加上pin number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据说为了将小槽开的足够小,可以在AutoCAD中画,开一个0.00……01mm的小槽,这样导入Allegro中后 ...

就算开1mm也不影响使用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