能针对特殊焊盘或封装与铺铜连接设置的SKILL

楼主(2009-10-17):
能针对特殊焊盘或封装与铺铜连接设置的skill
背景:表层一般会针对地网络或电源网络铺铜,一般都会有钽电容和0402/0603/0805同时存在,目前在allegro里只能对它们的SMD PIN统一设置与铺铜的连接:一般选择全连接,然后再对钽电容PIN部分掏空,而如果选择十字连接,双只能设置一种连接宽度,这样很难同时照顾到大小焊盘!!
上面操作会产生如下问题:
1、0402/0603/0805小封装的SMD PIN与铜全连接,手工焊接非常困难,因为它与大铜皮全连接,散热非常快;
2、手工掏空钽电容很费劲(为了手工好焊接而掏空,数量多就费劲啰)
功能需求:能针对表面铺铜设置与特定焊盘或封装的连接类型
绝对[首发],GOOGLE/BAIDU全球也没有!
偶第一次发需求帖,还望各位SKILL高人帮忙,先谢谢啦!

楼主:
https://www.eda365.com/viewthread.php?tid=6066&page=1#pid49233
引用 网友A:
1.针对某块铜,选中SHAPE,右键Parameter 里Thermal Relief Conenct 设置即可。
2.针对全局设置,打开Global Shape Parameter 设置即可。
3.针对某些PTH PIN进行设置,在PIN上添加以下属性即可。
DYN_FIXED_THERM ...
引用 网友A:

首先,谢谢版主的关注!
版主所提示的设置方法我也了解,但这不能解决我遇到的问题
这种方法只能"针对些PTH PIN进行设置",如果这类THUR数量多时,设置也很繁琐,对于SMD PIN更是无能为力!
希望能像编辑PAD一样,针对同类的PAD统一设置与铺铜连接类型及线宽。
如针对0603、0402的SMD PIN统一设置细线宽的十字连接,而对C型、D型的钽电容统一设置粗线宽的大十字连接

网友:
SMD PIN也是可以的

楼主:
SMD PIN也是可以的
引用 网友A:

再次谢谢版主,没错,SMD PIN也可以用那种方法设置,难道一块布满0.1uF 0603/0402 电阻/电容的板子只能一个个PIN来设置吗?请教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?谢谢

网友(2010-04-24):
可以封装类型来选择PIN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