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_静、动态铺铜

楼主(2009-10-18):
allegro_静、动态铺铜,什么时用静态、什么时候用动态?有何区别!!

楼主:
动态的可以动,静态就不能自动动!一般电源铺铜就是静态 。地是动态!自己就这么理解的

网友:
静态铜打孔时不会自动避让,要手动挖空,动态铜会自动避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