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关于SMA连接器的画法

楼主(2009-10-19):
小弟在电路中要用到SMA连接器,在原理图上可以画成如下的图,但是这里只是显示了2各管脚,而在实际中却有5个,其他的三个都和第二管脚连了地,那么我该如何隐藏剩下的三个管脚,而且也连接到地呢?不然我生成网表的时候总是有错,说我的原理图和实际图不符合。。。。谢谢了。

楼主:
请高人做一下指教。。。

网友:
不建议把管脚隐藏,一般隐藏的都是POWER属性的管脚,如VCC,GND,画出来比较直观,出了错也可以很快找到,这样你画的原理图别人来看也一目了然。当然你要隐藏的话,针对你提的这个问题,把不显示的脚设置为POWER属性,并把下面的显示POWER管脚的勾去掉就可以了,管脚名为GND

楼主:
谢谢高人指点阿,我懂了,我把SMA的其他几个管脚也都显示出来了。。。

网友(2021-03-02):
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寻寻寻寻寻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