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电回钩的原因?

楼主(2009-10-19):
上电回钩一般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?

网友:
寄生电容吧

楼主:
寄生电容会的量级还不足以影响到回钩,可能性不大。
这个问题觉得应该分两种情况分析:
1.高速电路上信号线的回钩:反射,串扰,负载瞬变...
2.电源电路上的回钩:和上电时序有一定关系...

网友:
我觉得你可以串联一个小电阻试一下,22的。

网友:
上电回沟的问题,如果你认为你的上电时序设计的没问题,那么还要考察一下芯片自己的问题,打个比方,芯片有3.3V和1.5V的输入,1.5V先上电,3.3V后上电,现象是3.3V有回沟,如果芯片自身的问题,则1.5V上电后,对3.3V有一定的倒灌,这样3.3V在没给电之前有一个台阶,是否在这个台阶上继续上升到3.3V,还是跌落一些,然后再到3.3V,这个要看3.3V电源的输出MOS管在工作的时候,是先上管开,还是下管开,如果是先下管开,相对于对地放电,这个时候,3.3V就有回沟了。
这个还是具体问题,具体分析了,希望这个例子能有所帮助。

网友:
是不是负载的问题??

网友(2011-02-19):
问题有没有解决,有没有查线路或者零件

网友:
上电瞬间冲击电流较大,瞬间把DC-DC输出拉低了

网友:
我觉得是电压是从1.8V再向3.3V两级电压瞬间有个关闭动作造成的,不太可能是寄生电容造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