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一个VIA的问题

楼主(2009-10-19):
我在板子上均匀的打地孔,但是不知道打VIA·请问可以像pads那样选中NET,add VIA吗!在那里设置!

网友:
不太明白

网友:
均匀打地过孔只要复制就可以了
复制过孔的时候option栏内的retain net of vias不要选中

楼主:
还是老袁比较明白!

网友:
说得不清不楚,晕死

网友:
我觉得说得很清楚呀,

网友:
在Allegro中好像有一种情况不能打VIA,就好两层板中,两层都是铜皮,网络为GND,如果想把top和bottom连起来就不能直接打VIA,你在地上拉一格走线,单击一下就结束了,不好其它的走线,单击一下是定下一个控制点。好像只能用老袁的方法,通过复制的方式。

网友:
spb16.2中place->via array

网友:
两层板也可以用这种办法打孔

网友(2009-12-11):
三楼正解

网友:
spb16.2 is more stronger than the previous versio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