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HyperLynx] (求教)如何学习信号完整性分析,不知道从哪里下手,望前辈们指点一下

楼主(2009-10-19):
不甚感激

网友(2009-12-02):
帮顶!我也在学习,望有前辈指点!

网友:
个人建议,最好先不理会那堆复杂的软件,先看些传输线理论及高速设计的文章

网友(2010-06-21):
个人觉得先要分析自己工作中到底需要怎样的SI/EMI仿真,信号会跑到多少兆,整板对信号质量有些什么要求。
我这边就不算是什么高速电路,MCU跑到72MHz,主要就是做下EMI。
感觉有目标需求会学起来有目的性一些

网友:
强人可以给出更加实际的经验。

网友(2010-09-08):
个人觉得先要分析自己工作中到底需要怎样的SI/EMI仿真,信号会跑到多少兆,整板对信号质量有些什么要求。EDA365论坛网
我这边就不算是什么高速电路,MCU跑到72MHz,主要就是做下EMI。
EDA365论坛网感觉有目标需求会学起来有目的性一些

网友(2011-06-06):
高手指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