元件和via孔能相连么()

楼主(2009-10-20):
刚接触PCB,我理解有问题,前阵提的问题有点乱,麻烦各位再看下这个

如图,所有via孔和部分管脚都属于gnd网,并且都与最上面那个via孔也相联
1、这个连接是逻辑上的连接吧?
2、现在更改一元件,但不知道怎么才能使元件的GND脚与上面的这个via孔直接相连?可不可以将这个元件的GND管脚与其他属于GND的管脚建立connect同属GND网后再进行下面的操作。
3、如果元件不能与via孔相连,那上图的这个连接是怎么连上去的,与GND网铺铜有关?(上图是在view nets下选择网络后选"ALL"看到的)
4、铺铜时GND网应该选择哪个层呢,是GND网所在层还是什么?
5、每次铺铜时怎么样把上次铺的删除还是不用删?

谢谢各位!

网友:
看不太懂你的意思,我想可能是設定 SIGNAL PIN,

楼主:
发现如果改变view nets下的 view unroutes选项为ALL而不是第二项“All except connected to plane就会出现很多连线,其中所有via孔都和其中下个相连,我现在就想画一条这种连线,也就是connect to plane的,请问这种线应该怎么画
本人刚接触PADS要改张板图,谢谢爆米花,但好像不是Pin的问题

楼主:
再补张贴图吧:

楼主:
顶一下,没要沉啊,还没解决问题

网友:
我也没看懂啥意思。

楼主:
谢谢楼上!我修改了问题,麻烦再看一下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