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问题

楼主(2009-10-20):
四层板中,打到GND层或者POWER层的VIA形状为什么是十字形状? 如附件图片所示
在下拜谢各位了!

网友:
应该是在ROUTER布线里出现的吧,这样标示很形象呀,一目了然。免得电源线或地线走错了,呵。

网友:
只要检查不报错就没事了
这个表示贯通了,比如地的贯通

楼主:
谢谢楼上两位的解释
不过习惯了看圆形的过孔,这种十字形的看起来乱乱的,不知怎么才能改成圆形的呢?

网友:
是喔,看起来很不舒服,怎么去掉呀。高手请进喔。

网友:
    有连到平面层的通孔\VIA 才会有这个标识.
    不显示的话Tools---Options----Thermals--   show general plane indic......  不打勾即可.

楼主:
    谢谢风风点点 可以了

网友:
    疯疯颠颠,谢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