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下能否实现自动等长

楼主(2009-10-20):
  用pads router画差分线的时候,如果想让两条差分线长度差不能超过5密尔,那么要怎么做才能够实现自动等长。我以前的做法是在router中完成差分布线后,回到layout下采用手动的方式对差分线进行长度调整。下面这张图是我手动调整长度后的情况。请问哪位大哥懂给我讲一下有没有能够自动实现等长的方法,现在急着用哪。谢谢!

网友:
    设置长度后,在router 中正常走完线,选择差分线对NET, 按右键点Tune...就自动绕线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