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常用属性积累

楼主(2009-10-21):
allegro中有很多种属性,汇总贴中对这个话题好像没有讨论,请大家说说自己经常用到哪些属性,起什么功能?
如,Fixed, 使元件不能被移动

网友:
说的很好,可以开一个专帖来讨论这类问题。想法不错,支持!

网友:
恩·谁能做个PDF

网友:
还是讨论比较好一些,最后再汇总。

网友:
先来一个SHAPE的
OK_UNASSIGNED_SHAPE
定义该属性的SHAPE如果没有NET属性,不会被列为Unassigned Shapes。

网友:
呃,版主的那个在我的allegro里面咋没看见啊

网友:
no_rats 可以使飞线不显示。 F12 选择某net再选no_rats

网友:
觉得这个提议不错

网友:
VOLTAGE,RATSNEST_SCHEDULE
改变鼠线连接方式

楼主:
VOLTAGE,RATSNEST_SCHEDULE
改变鼠线连接方式
引用 网友A:

voltage属性主要是为了用于后面si仿真,要不然电源网络会被当做普通网络,导致产生许多xnet,出现仿真错误,如果没有设置,进行仿真前在Setup Advisor中会要求指定该属性(设置DC电压值),如果不仿真可以不用设;
如果给某个网络添加了voltage属性,则默认该网络的显示属性为norat属性,显示方式为框x
如果想改变显示模式可以添加RATSNEST_SCHEDULE中选定属性

网友A(2009-12-11):
voltage属性主要是为了用于后面si仿真,要不然电源网络会被当做普通网络,导致产生许多xnet,出现仿真错误 ...
引用 网友B:

    一眨眼  两个多月过去了  再次看到这个帖子

我们不仿真,不用考虑仿真的问题。
我之所以习惯用voltage,只是因为它是列表里倒数第五个,比较好找……
直接把滚动条拉到底就看到它

网友:
再来一个:
PACKAGE_HEIGHT_MAX 、   PACKAGE_HEIGHT_MIN
改变器件高度信息,消除因PLACE_BOUND 重叠而引起的DRC
方法比较山寨,慎用!
rt:

网友:
comps的:SIGNAL_MODEL
虽然不仿真,但这样加Xnet确实很方便!比在Analyze→si/emi sim→model……设要方便得多

网友:
给VIA添加NO_SHAPE_CONNECT属性,则VIA只可以与CLINE相连,跟SHAPE会自动避开。

网友:
我知道的大家可能都知道,所以没什么好说的。倒是想问一个:
NET: Route_Priority
这个是起什么作用的?

网友:
我知道的大家可能都知道,所以没什么好说的。倒是想问一个:
NET: Route_Priority
这个是起什么作用的?
引用 网友C:

    从字面意思理解是布线优先级,难道是自动布线用得??
没自动过,不是很清楚

网友:
再来
给pin加NO_DRC,54有这个pin引起的DRC。
RT:

网友:
我也来说一个  给symbol 添加 UNFIXED_PINS property 这样 器件的pin就可以移动

网友:
这个帖子有创意,版主整理一下吧

网友(2010-05-10):
属性讨论整理

网友:
好贴,学习之,还是新手

网友:
还有整理贴 太强大了啊~~

网友:
强帖留名,方便日后查找

网友:
    对于我们这些初学者,非常有用,在这里感谢你们

网友:
    学习的好地方啊!

网友(2010-11-09):
回复 网友D:

刚刚确认路径:etch--》acon-oldhlt  选择  all   即可。

网友:
    学习了  正好解决问题   谢谢分享

网友:
不错,ALLEGRO中有好多选项都没有用过了。学习下

网友:
学习了,刚开始学这个软件

网友:
继续顶起来!

网友:
要多用才明白其中的道理、

网友:
这个提议不错,学习中

网友:
功能很强大,学起来要花多时间!

网友(2011-09-09):
好贴,继续下去啊

网友E:
有人用过routing/fanout 功能没,为什么那样产生的cline/via 都归属到那颗零件的属性了。
也就是说,我选着symbol的时候,那些对应的cline/via是一起的。而且无法detele/net。
求高手破解。

网友:
我也回一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有人用过routing/fanout 功能没,为什么那样产生的cline/via 都归属到那颗零件的属性了。
也就是说,我选着 ...

你想删掉cline还是via?
选中其中任何一个都可以删除掉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