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:16.2里如何添加过孔,具体怎么操作呢?

楼主(2009-10-21):
16.2里如何添加过孔,具体怎么操作呢?是不是也要添加过空的库文件呢?谢谢高手前来指点!

网友A:
1.打开Physical Constraint set约束管理器

2.选择相应的Constraint类别

3.在右侧点击VIA栏

4.在打开的窗口左侧栏中会列出PADSTACK,双击即可添加到右侧列表中。

楼主:
谢谢!又有新问题了:过孔是不是也可以自己做,放在自己的封装库里,在库文件里添加后,就可以在这选择需要的过孔了。过孔列表里常用的是哪些过孔?谢谢指教!

网友:
列出的是库与DB中所有的PADSTACK,其它概念与15.7一样。

网友:
16.2不会和15.5.1差别那么大吧!

网友B(2012-07-10):
引用 网友A:
1.打开Physical Constraint set约束管理器

2.选择相应的Constraint类别

请问,每个网络,都得单独设置过孔,可否几个网络一起设置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请问,每个网络,都得单独设置过孔,可否几个网络一起设置

可以把几个网络合并到一个组里面(也在约束管理器里) 给该组指定规则 就都有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可以把几个网络合并到一个组里面(也在约束管理器里) 给该组指定规则 就都有了

请问怎么把几个网络合并一组里面,请指教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请问怎么把几个网络合并一组里面,请指教

选择各个约束管理器中的Net项(左边边的选择栏)例如 Physical--Net--All Layers;右边窗口就会出现所有的网络,框选你需要的网络 右键creat ~Class  就能把折现网络放在一个CLASS里面 给这个class指定相应规则就行了

(选择网络的时候可以与 原理图和PCB交互 即 在原理图和PCB中选中了网络  在约束管理器中也会被选择上 可以直接creat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