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板一盎司铜与两盎司铜有什么区别

楼主(2009-10-21):
如题,这个对板的性能有什么影响。

网友:
板子的铜膜的厚度·,板子的机械强大加大!

楼主:
对板子自身的性能有影响吗

楼主:
从走线,还有线本身的阻抗方面,layout应该做什么样的改变

网友:
越厚的话对电源的通流能力越强!, p  h/ L/ M  ~% Q  q
如果控制阻抗,线宽也不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