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对差分信号的PN线分别通过SMA传输,阻抗如何做才能匹配?

楼主(2009-10-21):
    如题,如果想将一对差分信号通过两根SMA输出,由于SMA电缆的阻抗是50欧姆,如果想阻抗匹配的话,板上的这对差分信号应该做成多大的阻抗?望不吝赐教!

网友(2011-09-15):
    差分100欧,单端50欧,SMA接口其他层都挖空,为了减少损耗,用SI9000算的的阻抗准么?

网友(2015-12-17):
两根线缆,那就是100欧姆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