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装了两个ALLEGRO版本,请高手指导如何切换

楼主(2009-10-21):
高手们好,我电脑上同时装了两个allegro,先装了16.2版本,后装了15.5版本,现在16.2打不开了,请教下如何切换,麻烦告诉下详细步骤,非常感谢!!!

网友:
可以运行下面目录下的切换程序,X为你所安装的盘符
X:\Cadence\SPB_16.2\tools\bin\switchversion.exe

楼主:
deargds
能说详细一点吗?
我没整过,不太懂
谢谢哦

楼主:
我把它切换成16.2后,提示LIENCES文件没有找到,但我之前装好后,打开是没有问题的呢,如何解决,谢谢

网友:
开始菜单有cadence switch release

楼主:
分享一下。记得把其中的15.7改成你所需要的版本EDA365论坛网站|PCB论坛网|PCB layout论坛|SI仿真技术论坛

www.eda365.comcopy c:\cadence\license_manager\license157.dat
c:\cadence\license_manager\license.dat

www.eda365.comset CDSROOT=C:\Cadence\SPB_15.7 set Path=%SystemRoot%\system32;%SystemRoot%;%SystemRoot%\System32\Wbem;C:\Cadence\SPB_15.7\tools\specctra\bin;C:\Cadence\SPB_15.7\tools\pcb\bin;C:\Cadence\SPB_15.7\tools\jre\bin;C:\Cadence\SPB_15.7\tools\libutil\bin;C:\Cadence\SPB_15.7\tools\bin;C:\Cadence\SPB_15.7\tools\fet\bin;C:\Cadence\SPB_15.7\tools\capture\;EDA365论坛网站|PCB论坛网|PCB layout论坛|SI仿真技术论坛
start C:\Cadence\SPB_15.7\tools\pcb\bin\allegro.exe

deargds 版主
这步不太懂,能不能教下。

楼主:
我转换了,打开16.2说缺少一个LICENSE文件
这步要怎么解决,麻烦告诉我一下详细步骤。本人比较菜,见笑了。

楼主:
deargds
不好意思,能帮我下吗?

网友:
在系统中添加CDS_LIC_FILE环境变量指向license文件路径。

楼主:
哈哈
非常感谢,终于搞定了....

楼主:
你一句话就把我点醒了
高手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