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pads安装时不能进入下一步,卡在那不动了

楼主(2009-10-21):
如图所示:但是可以点关闭,怎么回事呢?机子配置可以的

网友:
把你的杀毒软件,和其他东东都关掉网线拔掉,再来了

网友:
系统问题,有些XP版本是这样的。我曾经遇到过,你换其他的XP装装。

楼主:
重装了系统 换了一系统就好了,谢谢大家

网友(2009-11-21):
除了重装系统,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吗

网友:
    在安装的目录下有个INSTALL,装了这个后再装SETUP安装就不会卡了。

网友:
    楼上的,谢谢啊!谢谢,我差点要重装系统,谢谢!可以了,呵呵

网友:
    建议用虚拟光驱打开安装文件

网友:
    上面的一个是默认的不要修改,后面的是你要安装到哪里,自己定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