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导入导出

楼主(2009-10-21):
各位老大,allegro的file-export菜单下有好多项,我刚入门,没怎么用过,请高手们指点下,常用的有哪些,都是干嘛用的,我现在就知道导出library,谢谢了先

网友:
常用的Export:
DXF: 导出机构图
IDF:导出3D档
Sub-drawing: 贴图档,可以用于协同或LAYOUT复用
Placement: 导出零件坐标
Techfile: 导出约束设置
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