设置元件管脚类型有什么作用?

楼主(2009-10-22):
设置元件管脚类型有什么作用?如果设置的管脚类型与datasheet里给出的不完全一致会导致什么后果?
是不是会在仿真的时候遇到麻烦??

网友:
可能就不能仿真吧或者仿真参考意义不大了
如果是基本I/O没有影响了

网友(2010-01-10):
我也有这样的疑问,期待高手解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