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fa_Bound是什么层

楼主(2009-10-22):
rt,dfa层怎么画请教 ?

网友:
工艺检测层,基本不用,只能在做封装软件时增加此层,在package geometry中增加
4 b  s) u4 s' G. }8 X如果要用需要到工具栏setup栏中有个dfa规则设置项,可以设定DFA规则,增加布局的规范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