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教各位指导一下(关于元件布局)

楼主(2009-10-22):
如何将这些散开的元件快速有效的进行布局,只能一个一个的摆放吗,怎么才能将连接在同一NET的原件一起选中,集中放置。
新手期盼各位指点。这里拜谢了!!

楼主:
是四层板,线路图用的是ORCAD, 请各位指点。

网友:
对着原理图先把它们分好模块的话,就可以整个模块的在一起了。

楼主:
十分感谢yuyengqing 帮助
您能不能再解释一下,在powerpcb中具体怎么操作,
还是要一个一个将同一模块的零件放在一起啊,这样板子零件很多的话,要放到什么时候。
在power logic画的原理图中,如果选中一部分零件的话,PCB中对应于的零件同时会被选中,
用ORCAD画的图,有什么好的办法呢?

楼主:
没有人能回答一下吗,急切盼望!

网友:
用这个方法能稍微减轻点工作量,但是需要记下同一网络的原件标号,而且标号不同的原件需要分2次设置,楼主可以试试,是否可以作为一种折衷方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