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好心的前辈帮我看下我做的PCB有问题吗

楼主(2009-10-22):
刚开始学习PCB,水平比较差,想用99SE画个单面板,但是貌似这软件画不了,所以就在顶层画了这个,不知道布线有没有问题,请前辈指教下

网友:
1.PCB布局一般按照原理图布局.
2.接口器件按结构放置.布局应紧凑,保证信号尽量流畅.
3.板四周的定位孔的孔径合适吗?
4.电源线太细,加粗或铺shape.

楼主:
恩~~谢谢您 2# yh521py